用电突然增加

楼主(2008-12-05):
我们工三有一动力电表.11月用电突然增加了一倍,查不出原因,以前每月都是1万多一点,11月居然用了3万多,但是设备没增加,产能也没增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已经试过一晚上用电300度,(一台11KW电机,一台15KW电机,一组24KW电加热管\一台2KW设备,工作10小时.电加热是自动的,温度到了会停.)

网友A:
可能是天冷了,电加热管工作频繁了呀。

网友B:
应该是电加热有问题,天气冷加热的工作频繁,如果设备一个晚上都在运行那就正常的。应该不是很离谱。看看电表有没有异常情况。

网友C:
没啥好分析的,就那几台设备,调查下运行记录,重点怀疑下电加热管下

网友D:
嗯,同意楼上的说法,重点是电加热管,可能是这里的问题,估计到夏天你用电就会很少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加热有问题,天气冷加热的工作频繁,如果设备一个晚上都在运行那就正常的。应该不是很离谱。看看电表有没有异常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天冷了,电加热管工作频繁了呀。

恩  我估计也是

网友G:
按楼主的设备是52KW,10小时是520度了,(那是算电加热一直在加,没停温控,)一个月是一万六度,我想是电表的问题 ,即使用设备有些问题也不会用多一倍那么多吧?

网友H:
1找电力部门校表

2你查一下是否有人偷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查了,是电表的问题.重新校正后每天用电700度左右.

网友I:
把电伴热人工开开,看看他的电流到底有多大,然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