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PLC模板的更换

楼主(2008-12-05):
一台6ES7 313-5BE00-0AB0 (带MMC卡)部分模拟量输出功能损坏,手头有一台同型号的PLC模板。由于该设备的程序受密码保护,根本无法用STEP7 软件监视修改程序,是否可以这样更换模板:由于MMC卡中已经有程序,只需断开PLC电源,将卡取出来,安装到新的同型号PLC模板中,完成所有接线后,然后上电,这样就可以和原来一样控制设备了。
以上做法有什么问题吗,感谢同行在百忙之中能给于答复,多谢了!

网友A:
我相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部分模拟量输出功能损坏了,直接更换相应的SM模块就可以了,CPU也坏掉了吗..

网友B:
有时部分模拟量输出功能坏了,还有可能是U型连接槽的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由于直流调速器6RA70烧外接100A快熔,更换一台新的直流调速器以后,发现速度,电流显示比以前小了近一半,通过TP170显示速度和电流。但是另外一台TP270电脑显示的速度和电流正常。当时机速在250米每分钟,直流调速器接近输出最大,由于生产不正常,迅速按下急停开关以后,再次启动该直流调速器,就发现电机输入调速器的100A快熔烧掉一个。检查电机铜头轻微灼痕。我们怀疑高速情况下直流调速器输出过大的信号作用在该PLC模块 ,导致该模块显示功能有问题。注意该模块CPU  模拟量输入,输出集成在一块的,是不是该模块的损坏的可能性很大呢?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楼主提到的模拟通道,我想应该是cpu本身自带的

网友D:
直接换模拟量模块就行了,干吗还换cpu?

楼主:
CPU和模拟量通道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