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相接地,带输出电抗器的变频器为什么不报故障

楼主(2008-12-05):
小弟是新手:电机一相接地,带输出电抗器的变频器为什么不报故障?

网友A:
正常,因为你的电机没有接地。。。。

网友B:
输出电抗器和电机绕组一样为感性负载 ,其交流阻抗如在变频器负载范围内变频器是不会报警的,你应该分析交流等效电路考虑电抗器的交流阻抗便知

咨询:15623012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