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C 菜单应用

楼主(2008-12-05):
最近购到一个HITECH人机PWS6600,看到原厂的演示画面,可以用旁边的F1 F2 F3菜单等快捷键切换画面.哪位大哥用过?请指教,向你学习.

网友A:
直接找他们技术支持,这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如果服务态度不好就直接找经销商呗

网友B:
用ADP软件可以将旁边的F1 F2 F3F4F5及菜单键屏蔽,也可以将他们设置成其它的快捷键。

网友B:
用ADP软件可以将旁边的F1 F2 F3F4F5及菜单键屏蔽,也可以将他们设置成其它的快捷键。需要帮忙就联系。QQ:460833166

楼主:
谢回贴,我也摸索出来了,方法是:在ADP软件中---应用---滑出式菜单---新建,然后再在里面设置.

再次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