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电网闪电

楼主(2008-12-05):
本公司为化工企业,而电网晃电的影响十分可怕,如晃电对生产严重损失.本人见意.如此改造同仁讨论.将配电系统内所有低压接触器电源由UPS单独供电,如发生晃电能使保持接触器位置不动作,电网正常时机泵能正常工作,如停电时间过常通过定时切断UPS的输出和停电报警.能有效的解决晃电问题,谁有高见请发言.

楼主:
自己顶顶顶

如停电时间过常通过定时切断UPS的输出和停电报警.

网友A:
你可以采用FS/E防晃电接触器,设定晃电时间,当晃电时间超过设定时间,接触器脱扣,晃电时间小于设定时间,接触器设备保持运行,而正常的手动启动和停止和普通接触器一样。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电网晃电的问题!

网友B:
请问楼主:

晃电和电压闪变有什么区别的地方?

网友A:
晃电一定产生电压闪变,电压闪变不一定是晃电!

网友C(2009-10-21):
现代工业企业的低压电动机广泛采用了交流接触器控制,它的控制电源通常取自空气开关后侧,带电自保持,无压释放。然而,电动机正常运转时遇电源瞬时失压,接触器就会释放,当电源自动恢复后则需人工重新操作恢复电动机运转,造成运行中的电动机不必要停机,使生产中断,从而对许多重要的自动化连续化生产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甚导致事故。为此,石化、石油、化工、化纤、发电、冶炼、钢铁等行业采用了各种类型的自起动装置,来应对这种因电源瞬间失压引起的电动机的非正常停机,以保证一些极重要负荷的自动再起动。
然而,随着电网并网、环网的日益扩大,以及馈电变压器容量增大带来的配出回路的增多,电源瞬时失压即“晃电”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其原因是相邻回路故障引起的电压波动几率增加了。最长持续时间一般是故障保护的切除时间,大约在200毫秒以下,也有保护元件来不及动作的“一过性”瞬时失压特殊情况的。交流接触器电保持大致要求是:电压不小于45%或者是失压时间不大于60毫秒。对于此类因“晃电”引起的接触器释放,常规微处理器自起动设备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故障时间小于微处理器的电压采集周期时间而无法识别。
所以对电源瞬时失电应该有两类电机重合装置,第一类是配合备用电源自投或电源重合闸的自起动设备,适用于失压稍长。由于它可能会对电源带来较大的冲击,只限在重要负荷电动机的控制中采用。另一类是用于克服电源“晃电”引起的接触器释放,适用于约200毫秒失电,类似中压电机的低电压延时跳闸控制电路,由于时间极短而不会对电源造成冲击,可以在电动机接触器控制电路中普遍使用。由于“晃电”是造成接触器非正常释放的绝大多数原因,显然自起动装置响应时间必须首先满足“晃电”的瞬时要求。

网友C:
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DZQ电动机重合控制器”,适用于380/220V电源,并联在电动机的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上,当发生电源切换或重合以及瞬时失电“晃电”时,对原已正常运行的电动机,来电后交流接触器自动重合,而非属以上原因引起的接触器释放则不予辅助保持或重合,从而保障了生产的安全连续进行。
DZQ自起动重合控制器采用了继电电子一体化方式,等同常规电磁继电器控制;内置超级电容作电源后备,超长的使用寿命;模拟算式和逻辑判式相互闭锁;先进的转频率电势比较箝位技术;响应时间可达40ms,电压的采集精度可达1%/220V,既有1.5秒的防“晃电”辅助保持闭锁控制;又有来电检测后分批再起动功能、可以有效规避电源故障时振荡及群起对电源的冲击,是极为安全的全过程电动机再起动技术。
DZQ辅助保持重合控制器也完全等同常规的交流接触器的交(直)流辅助保持方式,在电压短时消失时,限时保持交流接触器的辅助控制,可用于防“晃电”闭锁,在不大于1.5秒的时间内来电即合;也可以根据用户特殊需要,达到20秒内辅助保持,用于重要负荷电动机自起动控制。
DZQ可用于分散控制,也可与其他功能联锁电路组成电动机分批自起动装置。同时,DZQ可用于变频调速电机防“晃电”控制。
有需要或感兴趣的朋友请联系,闫生,0755-83584015    13728698403

网友D:
给你个电路看看!小型的设备可以考虑,大型的设备启动时电流较大,有可能使保护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