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保护

楼主(2008-12-05):
我采用的是艾默生  EV1000-4T015G 的变频器,拖动两台330W的交流电机  Y型接法,在使用中有一台电机的一相电机线圈线接触不良,时断时通,在使用中报过2次过流故障,再工作8个多小时候变频器烧毁了。

我想:

1。变频器的余量很大,

2。变频器都有过载保护。

3。在电机线接触不良时即算频繁通断或负载不平衡,变频器也会保护的啊。

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电机为感性负载,时通时断会造成极高的反峰电压,且断路时因电机缺相导致铁心饱和电流剧增而损坏变频器

网友B:
电机线圈都接触不良了,你还好意思说变频器烧了,真有意思,保护也是有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