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修改历史数据!

楼主(2008-12-05):
我是个工控行业的新手,系统维护这一块的,要请教兄弟们一个有关ifix软件的问题:ifix中的历史数据能否进行修改和添加操作?如果软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是否有其他工具可以实现该功能?谢谢!

网友A:
想干什么?
又要恶搞历史?

楼主:
应付检查用的,有办法实现吗?谢谢!

网友B:
不可以,不然历史数据还有什么意义,,,不过不知这样行不行

不想看就造一个呗,HTRDATA里面就是历史数据文件,把电脑的时间改成想替换的日期,把要改的数据按要求重新生成一次,让ifix把你想要的数据记录下来再覆盖掉原来不要的就ok吧

楼主(2009-01-07):
谢谢,楼上的方法可行,暂时就这样应付了。

网友C(2010-11-03):
我需要改一年的 有偿求解   邮箱:csy1976@126.com

网友D:
楼主可以联系我 楼上的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