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3.62版如何升级到6.1高版本

楼主(2008-12-05):
 各位大侠,有一个工程是对外供热,当时采用的的是力控3.62版本设计,现在要升级到6.1版。采用的是对外远传无线传输,用华控的小麻雀与主机采用RS485相连。有11个设备RSM01_1 RSM01_2  RSM01_3  RSM01_4  RSM01_5  RSM01_6  RSM01_8  RSM01_9  SLC201 SLC300 ES100   分别与数据库中的点相对应我将I/O设备和变量包括数据库变量和中间变量等都设好了。画面也做好了,最后只有2 5 8三个设备能采集到数据,而且能采集到数据的这三个点在画面上直接用数据库中对应的变量能显示出来,但是经过脚本中的程序换算之后再赋值给中间变量 在画面上显示不出来中间变量的值 我想问是不是在升级的过程中 除了设置各种变量 画图形 写脚本之外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  或者组态什么的  请指教    是不是要把数据库进行什么特殊的设置      我在数据库组态里直接对照原来的敲进去不知道行不行啊   现在就是画面上的模拟输出量对应上中间变量却显示不出来数 求救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通讯设置一样只有其中的三个设备能采集到数据 其他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其中的三个设备能采集到数据 其他的不行。

不是太清楚

楼主:
终于整清楚了 画面上不显示中间变量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设置量程范围的中间变量没有赋初值初值都是零第二个是画面上的引用变量名与内部参数没有设置好

采集数据只有三个其他没有的原因是因为I/O设备驱动不行重新安装了一下IO设备驱动就好了,其中的ES100采集数据时 在数据库组态中一定要设成可读可写

否则就显示采集数据失败 RSM模拟输入模块一定要设成只读  现在终于明白了

由低版本升级到高版本只需要将以前的低版本工程导入到高版本力控6.1中,画面可以直接导入,动作脚本导入时会提示定义变量,挨个定义完后,再将变量一一补充完整。然后进行设备组态,参数采用默认缺省值就行。在进行数据库组态,将数据库变量与IO设备一一对应。然后将画面里要引用的变量设置好,变量名一定要与内部参数一致。最后编写脚本,注意有量程范围的一定要设好初值,否则初值默认为零,画面不会显示数。最后编译,就OK了

网友C(2009-01-14):
感谢分享

现在要求多少字数工控网

网友D:
我公司专门致力于通过组态软件和数据采集模块、PLC等硬件的配合实现老设备改造、新产品研发等项目。积累了很多设备控制方面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公司配备资深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完善、实用的组态打包程序;也可以为客户培训专业的组态人员,由客户自己完成程序的开发。
代理软件组态软件:亚控科技的组态王软件、三维力控组态软件
代理硬件: 研华数据模块和板卡 西门子PLC等
公司宗旨:通过精湛的技术、过硬的产品、周到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实现与客户的共赢
公司地址: 山东济南市留学人员创业园268室
联系人;李长永 联系电话 13356659013

网友E:
回复内容:不是盗的吧?
对:路漫漫 关于我公司专门致力于通过组态软件和数据采集模块、PLC等硬件的配合实现老设备改造、新产品研发等项目。积累了很多设备控制方面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公司配备资深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完善、实用的组态打包程序;也可以为客户培训专业的组态人员,由客户自己完成程序的开发。
代理软件组态软件:亚控科技的组态王软件、三维力控组态软件
代理硬件: 研华数据模块和板卡 西门子PLC等
公司宗旨:通过精湛的技术、过硬的产品、周到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实现与客户的共赢
公司地址: 山东济南市留学人员创业园268室
联系人;李长永 联系电话 13356659013
内容的回复:

网友C(2009-03-03):
哈哈,不清楚哈

网友F(2014-10-04):
写的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