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换刀号的时候就不执行了呢?

楼主(2008-12-05):
各位大侠好,今天又碰到一奇怪的问题,厂里面有几台车丝机,用来车套管接箍的,是辽宁广联的床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程序在执行的时候,执行到t102(这个好像是个换刀号的命令)刀台后退到位然后应该往前走的时候不动了,在床子后面有一个放电缆的坦克链,用脚踢上一下就好了,移位是线路接的不好,可是看了看里面没有接头,数控不是很熟悉,想不清楚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PS:一个刀塔上4个刀架,每个刀架上面又有3个刀位,这3个到位换第二个的时候必出现这种毛病,其他两个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现在操作工车接箍的时候都是车一个踢上两三脚。。。

网友A:
可能是电缆反复弯折有断线,需要换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缆反复弯折有断线,需要换线

网友C:
查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