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RW44软起》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单位新安装了一台冷锯机,电机功率为400kw鼠笼式。采用是 SIRIUS 软起动器 3RW44控制,但试车过程中,总报故障。具体故障信息为:“热负荷电机模型过载”,对照排除方法:1.检查电机额定工作电流 Ie 是否设置错误。2. 更改脱扣等级设置。3. 减少通断频率。4. 禁用电机保护功能(CLASS OFF)。但是,1和2项调整后自检通不过,4项又未敢试。请教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原因。感谢!

网友A(2010-02-01):
负载是否为周期性负载?或反复正反转?

网友B(2010-03-10):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起动的是55KW水泵。起动后,运行信号RP+。RP—。和故障信号,PF+。PF—。都有没输出来~~有哪位老师能给我帮助~~谢谢了!

网友C(2010-07-27):
把起动时间设定为10-15s

网友D(2011-01-22):
我的个天。。。400KW的电机

报热模型过载非常常见,我想看下你是怎么设置的呢,还有,装置和电机距离有多远呢?3RW44没有 CLASS OFF这个选项,只有热模型过载可以改为报警,但是建议最好还是保留为脱扣,不然装置的晶闸管怕受不了直接击穿,现在西门子3RW44越做越差。检查下负载是否为负荷最小的时候启动,确认机械没问题,更改脱扣等级装置是会降容的,如果1、2项通不过,则说明你的装置没法再将容了,可能是你的装置容量小了,像这种大负荷的设备,建议选项的时候按重载Class 30来选。

网友E(2022-03-22):
请楼主说明是带载试验还是空载试验,带载的话估计是你的加速时间或者加速速率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