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12-06):
PLC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

网友A:
你想过大脑是怎么控制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想过大脑是怎么控制手的吧!

网友B:
PLC控制变频器的方式有MPI、PPI、现场总线等等很多种方式,其中现场总线形式又分很多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控制变频器的方式有MPI、PPI、现场总线等等很多种方式,其中现场总线形式又分很多种

确实有很多方法

网友D:
这有好多钟的,端子、模拟量、通讯等方式都可以

网友E:
 想如何控制 ?基本都可以实现

网友F:
先搞憧PLC与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才去想如何控制的

网友G:
我想也是

网友H:
6楼说的正确,可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