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140CPU65150IP地址自动变成MAC地址问题

楼主(2008-12-06):
最近我的这个CPU出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TCP/IP方式通讯,昨天还很好,今天CPU的IP地址莫名其妙的恢复成了MAC地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CPU电池也没有报警,我也没有使用扩展卡。当然我用USB连接一下,然后重新下载程序,修改IP就好了。昨夜可能是有人把PLC的电停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是另有原因。但是由于什么原因使CPU地址改变成为MAC地址,还是不清楚。请教大家了

网友A:
只要完全掉电的情况下会发生你说的这个情况。你有后备电池,而且肯定好用,会不会有人下电后又拔出了电池?要不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的plc没有锁上,所以出现了自动恢复MAC了?现在我把PLC上锁了,就是用钥匙把cpu锁定了。不知道会不会还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你上电的时候PLC是什么状态?运行还是无程序?我觉得肯定是没程序。电池正常,PLC停电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 来高人解决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改过的ip地址会回到初始的ip地址,在cpu上看的ip地址是初始的ip地址。可ping 改后的ip地址还能ping到 用unity 也能连上,就是cpu上看到的ip 是初始的

楼主:
我的程序没有丢失,就是MAC复位了,而且IP地址也PING不上,现在我把cpu锁上以后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plc一直是运行正常的,输入输出都正常,控制设备一切正常。

网友E:
应该是有人动面板上的RESET了

网友F:
这个就很难解释了.你的程序还都在,机器也处在运行状态,只是IP地址变成了MAC地址.如果不停机的话,我想只有用功能块可以改IP地址.那只能说你遇到高手了,和你开了个玩笑.但是我建议你看一下上位监控里的历史曲线,有没有中断的地方,如果有的话,那一定就是有人搞过.要不是不可能的.

楼主(2009-01-06):
我的plc说不定说明时候就停电,经常的。

网友G(2009-03-17):
在正常通电的时候,没人碰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除非是动过面板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