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ACI03000模块输入5mA电流没有反应

楼主(2008-12-06):
我用的是140ACI03000模拟量输入模块,可是当我给这个模块输入5mA电流的时候在电脑上看这个点是没有数值,并且提示接线错误。

下面的技术问题是确定的:1:接线端子1,3短接并且是正极输入,2接负极;2:在电脑上正确对应这个点的数值;3:用万用表测量这个输入是5mA。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模块的接线图,确定接线正确。

楼主:
是因为正负极接反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对啊 要不是线接反了 就是你程序里做了断线保持

网友C(2009-03-17):
哈哈,平时应该注意调试顺序嘛                ,就会省很多的麻烦事,查硬件比查软件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