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西门子的变频器和SEW的220/380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8-12-06):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SEW的减速机0.37KW,铭牌上标的是角形220,Y型380,接线图是角形220V,W2—U1,U2—V1,V2—W1,Y型380V接线图为W2—U2—V2,U1,V1,W1接进线,但是我现在用的变频器为西门子6SE6420-2UC17-5AA1,输入电压为220V,但是输出端最下面一排有U,V,W,上方也有DC+(B+),DC-,到底如何接线,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先把电机(W2和U1)\(U2-V1)\(V2-W1)分别接一起,再从变频器U,V,W引三根线分别接电机(W2-U1)\(U2-V1)\(V2-W1).DC+(B+),DC-是接刹车电阻的.

网友B:
W2—U2—V2相接,U1,V1,W1接变频器U,V,W,,变频器电源,接法为,火线接L1,零线接L2

网友C:
变频器输入为2线220V,输出为3相380,电机接Y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