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的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12-06):
请问用过S5的专家,我在工控网上下的S5软件,怎么也装不上,电脑装的是XP专业版,杀毒软件是金山毒霸.且装S5软件的时候杀毒软件和防火墙都是关闭的,如图所示:安装过程是正常的.

楼主:
这是安装结束的提示:安装结束.小窗口是德文,提示的是安装没有完成.

楼主:
下图是打开S5文件的画面:

楼主:
自己顶起来!望知道的同行赐教!

网友A:
安装时请输入序列号,试试1234567是否有效;同时还得有授权。

网友B:
你没按照授权,我第一次按时也这样,后来按了好几个授权,就没事了,具体按的哪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先看安装手册,按步走。注意序列号,之后安装授权

网友B:
网上有授权大全,安装试试

楼主:
谢谢同行们的指教!我先试试,

网友D:
你没有装授权,或是授权不在C盘,所以程序无法运行.即使你装了授权,但授权不在C盘,程序也无法运行,如果装有授权管理器的朋友,可以试着将S5授权移到C盘以外的其它盘符,运行程序时就会出现上面的窗口.当你把授权移回C盘后,将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