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6):
求教:  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后KM1吸合5分钟后再等1分钟KM2吸合,KM2吸合10分钟后自动复位,然后重复以上动作.      注:没有其它条件,有停止按钮.       希望前辈帮忙画个图解解围,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用plc编程么?、

还是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B:
简单,我不会画

我会做,你提供材料,我免费给你做个,

你是哪里的?

网友A:
按你题目的要:KM1吸合后应该再等六分钟KM2才闭合哦。

网友C:
是用plc编程么?、

还是用继电器控制 ??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清楚,!!!!!!!!!

网友E:
嗯!请楼主说清楚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是用继电器控制,  KM1吸合5分钟断开后停1分钟KM2吸合,PLC好弄,关键就在于KM2吸合到时间后的自动复位,PLC软接线不存在时间竟争,但继电气我不会锁,还请大家费心,敬谢!

楼主:
还有就是按启动后KM1和KM2反复动作,直到按下停止按钮才停下.

网友F:
继电器控制  很简单的你学过电气控制就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