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留步
哎,真难

楼主(2008-12-06):
屏用的是proface2300,PLC用得是AB的compact L32E,带两个远程IO模块,1734-AENT

三个问题:1,网线直接连GP,可以找到IP,并上传画面。经过DLINK后找不到IP.无法上传画面。PING不通

2,RSLINX刷新找不到两个远程通讯模块1734-AENT,下载了最新的EDS文件导入后依然显示“?”,组态界面下只有主站PLC控制器可以找到,两个远程均“!”

3,GP与PLC通讯不上。

交换机用了两个,一个5口一个16口,换过交换机,问题依旧。 哎,今天还都休息,技术支持电话都没得打 了

拜求老师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过

哎,真难

网友:
补充一点:ethernet集成在l32E,以太网通讯,GP上参数设置如下

sourse IP adress: 192.168.100.31   屏地址

sourse port no:8000

network:  1

                  192.168.100.30 PLC地址

电脑IP段:192.168.100.*

网友A:
我也不会啊,有哪位高手就出来帮忙指点一下啊。

哎,真难

网友:
前两个已经搞定,明天解决第三个,各位老师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好了

网友B:
速度给一个mail地址给我,发一份GP与AB通讯手册给你.

网友C(2009-02-03):
请检查端口是否正确, 比如:莫迪康走以太网通讯,默认端口是502

网友D:
我也不是太明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