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实用维护方法

楼主(2008-12-06):
变频电源实用维护方法
一.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变频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具有电工操作基本知识。在对变频电源检查及保养之前,必须在设备总电源全部切断;并且等变频电源Chang灯完全熄灭的情况下进行。

二.日常检查事项

变频电源上电之前应先检查周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电源过热报警,严重的会直接导致变频电源功率器件损坏、电路短路;空气过于潮湿会导致变频电源内部直接短路。

在变频电源运行时要注意其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如:风道排风是否流畅,风机是否有异常声音。一般防护等级比较高的变频电源如:IP20以上的变频电源可直接敞开安装,IP20以下的变频电源一般应是柜式安装,所以变频柜散热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变频电源的正常运行,变频电源的排风系统如风扇旋转是否流畅,进风口是否有灰尘及堵塞物都是我们日常检查不可忽略的地方。

电动机电抗器、变频电源等是否过热,有异味;变频电源及马达是否有异常响声;变频电源面板电流显示是否偏大或电流变化幅度太大,输出UVW三相电压与电流是否平衡。

三.定期保养

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输入输出电抗器的对地及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试干净。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路电压的平稳性,如:5V、12V、15V、24V等电压。测量驱动电路各路波形的方波是否有畸变。UVW相间波形是否为正弦波。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严重的要跟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确认控制电压的正确性,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确认保护显示回路无异常;确认变频电源在单独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
建议定期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

四.备件的更换

变频电源由多种部件组成,其中一些部件经长期工作后其性能会逐渐降低、老化,这也是变频器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为了保证设备长期的正常运转,下列器件应定期更换:

1.冷却风扇
变频电源的功率模块是发热最严重的器件,其连续工作所产生的热量必须要及时排出,一般风扇的寿命大约为10Kh—40Kh。按变频电源连续运行折算为2—3年就要更换一次风扇,直接冷却风扇有二线和三线之分,二线风扇其中一线为正极,另一线为负极,更换时不要接错;三线风扇除了正、负极外还有一根检测线,更换时千万注意,否则会引起变频电源过热报警。交流风扇一般为220V、380V之分,更换时电压等级不要搞错。

2.滤波电容
中间电路滤波电容:又称电解电容,其主要作用就是平滑直流电压,吸收直流中的低频谐波,它的连续工作产生的热量加上变频电源本身产生的热量都会加快其电解液的干涸,直接影响其容量的大小。正常情况下电容的使用寿命为5年。建议每年定期检查电容容量一次,一般其容量减少20%以上应更换。

网友A:
很好的方法值得学习  谢谢

楼主:


楼主:
建议每年定期检查电容容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