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没见过吧

楼主(2008-12-06):
看上去是普通三相断路器,3P;80A,380V.可是它的特点是每次停电,再来电后需手动复位,这个开关才会送电.

网友A:
见过
就是
普通三相断路器
定货时
要求带失压脱扣就行了
请多指教

网友B:
多谢指点,试一下看看.

网友C:
见过
太多了
请指教

网友D:
这种比较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