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触摸屏上载程序问题

楼主(2008-12-06):
我用一个新的维纶触摸屏,将程序下载到屏里面,没有设置任何密码,我给别人演示如何上载程序的时候,要求我输入密码,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也这样上载过,没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应该输入什么密码?

网友A:
会不会程序里被设置了密码

网友B:
可能是默认密码 。。。。

楼主:
我试验了默认的那几个密码,有1010、1020等等,都不对!

网友C:
既然是自己的程序,重新下载就是了.下载是不需要密码的.

重新下载前请仔细检查"系统参数"中的密码设置情况.

网友C:
重新下载,原来的密码就被复盖掉.

网友D:
肯定是你自己设定了密码,要不然是不可能出现密码提示的

QQ:470331240 手机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