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麦特斯牌伺服电动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06):
韩国产麦特斯(METRONIX)牌伺服电动机APM-SE22DDK ,2.2kw,不能运行,其伺服驱动器APD-VS20N的显示屏显示AL-03报警。经用同型号规格的伺服驱动器、伺服电动机、电机及编码器连接电缆替代检查,确定是伺服电动机的增量编码器故障。请问高手如何检修?

楼主:
有没有高手遇到、排除过这种故障?哪里能修理韩国产麦特斯(METRONIX)牌伺服电动机APM-SE22DDK 增量编码器?

网友A:
直接买个,编码器很难修理,一般是直接替换。

网友B:
找卖你电机的代理商啊?!
或者直接找北成新控的人

网友C:
LONYE 不会是你那台发我这修的吧!我这刚接到一台,伺服驱动器显示AL-03报警,拆下伺服电动机端盖,看到码盘已碎.你的码盘是好的么?现正在寻货中.请联系我
www.ks-yaskawa.com

楼主:
回复安川电子:我们的伺服电动机、伺服驱动器、电机及编码器连接电缆已发给江阴通力公司,你修的这一台是不是我们的我也不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