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8-12-06):
我在做一个项目,采用S7200高速计数器接编码器的A/B相检测行程,通过两个中断改变高速计数器的控制字,实现计数器的增计数或减计数。HSC初始化通过指令向导生成,中断程序如下:

中断1程序(编码器方向改变,hsc0改为减计数)

LD SM0.0

MOVB 16#F0, SMB37

ATCH INT_2:INT2, 27

HSC0

中断2程序(编码器方向改变,hsc0改为增计数)

LD SM0.0

MOVB 16#F8, SMB37

ATCH INT_2:INT2, 27

HSC0

在编码器输出方向 改变后,系统报错“程序扫描看门狗超时”,SF灯亮,S7200停止工作。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为什么这么用啊,直接用模式9不行吗?

网友A:
在中断程序里面再进行中断可以吗?没这么用过,怎么感觉就是这里的问题啊~~

在中断1里面换成这样呢?你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A:
在高数计数器里面只调用中断1就可以了~~

上面那个好像不对,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B:
中断嵌套错误!当方向改变时,会进入两个中断互调进入死循环,楼上的是一个方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C(2009-06-02):
有谁知道高速计数器的使用方法

哪位大哥大姐发分邮件给我咯

tjj3989999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