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的功率在哪儿调整。

楼主(2008-12-06):
更换CPU版之后,上电时显示功率不匹配,那位前辈知道如何调整。机器是45kw的,换的是37kw 的想调成45的。

网友A:
没运行就显示功率不匹配吗?

那是硬件不兼容了,比较麻烦

网友B:
你买主板他就应该给你改的,改后显示功率是与实际功率不同的啊。

网友C:
那你至少要DOWN45KW的系统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