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程序从CP1H的PLC传到PC电脑的正确方法 ?

楼主(2008-12-06):
请教:如何用CX-Programmer6.1把CP1H中的PLC程序传到PC电脑上?我用的是USB线,出现:

不知道如何搞?CX-Programmer6.1可否下载CX-Programmer7.1编写的程序啊? 还有此过程中没有提示我装CP1H驱动,

但从图片看它好象通过USB端口 找到了CP1H,但是就是无法连接到PLC?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侠提供正确的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A:
只要你的程序能够打开就可以下载了。不要用自动在线连接,你先设置一个与硬件相同型号的PLC,然后上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要你的程序能够打开就可以下载了。不要用自动在线连接,你先设置一个与硬件相同型号的PLC,然后上传试试看。

好的,明天试试看,先谢谢!

网友B:
PLC的具体型号 6.1不是支持所有CP1H的

网友C:
你装没装CP1H的USB驱动呢,你自己选择连接端口,选USB,如果USB驱动装了,那应该可以的

楼主:
今天照1楼的方法试了,还不行,是不是CX-Programmer6.1不可以啊?换成CX-Programmer7.1不知道行否?还有此过程中一直没有提示我装CP1H驱动???

网友A:
如果你的CX-Programmer7.1支持CP1H这个型号就可以,有一些下载的CX-Programmer7.1是限制版的没有此型号就不可以了。没有提示你安装驱动是因为你以前安装过了。驱动不是每次连接都需要安装的,只需安装一次即可。

网友C:
晕,USB驱动没装过系统也不会提示的,有时侯即使机子装过那个驱动,第二次用的时候还得再装,等于装两遍才行,我碰到过两次这种情况

网友D:
你好!关键是设备类型要选和PLC 一样的系列。然后点PLC 传送就OK 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USB驱动的问题!!!新问题随之而来,
请教CP1H的密码如何解开???

网友A:
还没有CP1H的解 密软件。如果是你自己的程序,你可以先清空PLC内存,然后重新下载一次程序。

网友E:
请教CP1H的密码如何解开???

这个好麻烦,更麻烦的事情!

网友F:
CP1H的密码要看是什么方式加的.软件的应该好解决,但如果硬件加密就不好解了.需要OMRON厂方.

网友G:
厂家还是愿意告诉你的它的密码要比西门子的授权好搞到

网友H:
CP1H确实比CPM系列的强很多,只不过是价格还是贵了点,如果与CPM系列的价格持平就好了.

网友I:
有密码就麻烦了,我比较头疼这个

网友H:
加了密的程序是无法上传还是根本就无法观看?

网友J:
6.1的可以,把C:\Program Files\OMRON\CX-Server\USB\win2000_XP安装一下,具体目录看你软件装在哪里

网友K(2010-09-29):
请问cp1h的usb驱动程序在欧姆龙官网下载的7.3编程软件中有吗还是要另外下载?怎么安装?谢谢请回复

网友L:
回复 云帆沧海 CS1W-CIF31 USB驱动程序 309 k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DownloadCenter.jsp?down_type=1

网友M:
CP1H解不开的 如果还是禁止覆盖的话 那就换PLC吧

网友N:
楼主,你好,看你一定是这里的高手,我是一个初学者,能给我一个你用过的程序让我学习一下吗?tonyjiee@yahoo.com.cn谢谢你

网友O:
可以解 密CP1H CP1L CS CJ等等

QQ 380311035

电话13396452298联系

网友P(2010-11-20):
我在用PLC与电脑连接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Q(2011-03-23):
我 用的是CP1H-XA40DR-A系列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想问下大虾吗 ,怎么从PLC里把PLC里面的程序弄出来 !

网友R:
 到   Omron  官方网站 区下载 CP1H   USB  驱动才行!

网友S:
要驱动,点安装程式,找驱动。

网友T(2012-01-04):
我们公司购买了新的设备,但是CP1H有密码我们无法打开,请好心朋友帮忙解决问题,谢谢1

网友U:
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你自己的程序加密了,你希望别人<此处内容被屏蔽>吗

网友V:
CP1H的密码现在能解吗?网上有解*软件吗?

网友W(2012-02-08):
别的写的程序都是禁止从PLC里面下载程序到电脑里面的.不过要看别人程序里面选择这项没有.我就遇到过可以下载到电脑里面的.

网友X(2013-09-03):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USB驱动的问题!!!新问题随...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Y(2021-02-26):
设备类型要选和PLC 一样的系列。然后点PLC 传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