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实例,脉冲指令

楼主(2008-12-06):
   在一个实例中遇到脉冲数D=D8142      D204  (右行脉冲参数)

                                               D=(左行脉冲参数)     D8140              这两条指令有何不同,

网友A:
d8140是Y0脉冲计数,D8142是Y1脉冲计数

楼主:
在一个实例中遇到脉冲数

                 [D=D8142        D204 (右行脉冲参数)]
                 [ D=D200(左行脉冲参数)     D8140]               这两条指令有何不同,

网友B:
双字比较指令,y0脉冲输出计数d8140,d8141与d200,d201的脉冲数比较,同理,y1脉冲输出计数d8142,d8143

网友C:
他是一个软(件的左右)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