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指令 DRVI和DRVA两条实用的解说

楼主(2008-12-06):
 从书中看到如果脉冲数是负的,那么Y2没有输出,以下是个实例:

 DDVRI     K -99999     K800   Y0   Y2               上下方向脉冲                    这条指令中的脉冲数是负的,那Y2的方向是?

 DDRVI    K999999     K2000 Y1  Y3                左右方向脉冲                    这条指令中的脉冲数是负的,那Y3的方向是?

网友A:
一种情况是有方向信号输出,另一种情况是没方向信号输出,正好相反

楼主:
这上面的实例是脉冲加方向输出的,

网友B:
脉冲加方向输出的,不用正负也可以。

网友C(2009-02-05):
请问伺服电机这么实现正反转呢,DDVRI    K-99999  K800 Y0  Y2 是不是电机为负方向。假如DDVRI  K99999 K800 Y0 Y2是不是电机为正方向呢。

网友A:
楼上理解正确,相对定位就是看正负数据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D:
帅呆了,DDVRI 为相位定位指令,你这样问别人是正是反,谁好意思说,再说了,正反还可以在伺服参数中,还能设定。因此,你所说的正反是相对上次走的轨迹。恩。。。。

网友E:
DDVRI        K-99999      K800      Y0    Y2          Y0 输出 99999 个频率是 800HZ (控制速度) 的脉冲    Y2有输出信号;

DDVRI        K999999      K2000     Y1    Y3         Y1 输出 999999 个频率是 2000HZ (控制速度) 的脉冲   Y3无输出信号。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不好意思!E有一点错误!

DDVRI      K-99999      K800      Y0     Y2               Y0 输出99999个频率是 800HZ  (速度)  的脉冲          Y2  (方向)  无输出信号

DDVRI      K999999     K2000     Y1     Y3               Y1输出999999个频率是  2000HZ (速度) 的脉冲        Y3 (方向)    有输出信号

网友F:
DDVRI K999999 K2000 Y1 Y3 Y1 输出 999999 个频率是 2000HZ (控制速度) 的脉冲 Y3无输出信号。

dvri是相对定位dd是32位dvra是绝对定位 DDVRI K-99999 K800 Y0 Y2   Y0 输出1轴 -99999 个频率是 800HZ (控制速度) 的脉冲 Y2有输出信号

当y0通时1轴以800的速度走-99999的位置y2通则换向;

DDVRI K999999 K2000 Y1 Y3       Y1 输出2轴 999999 个频率是 2000HZ (控制速度) 的脉冲 Y3无输出信号

当y1通时2轴以2000的速度走99999的位置y3通则换向。

网友G(2010-07-27):
请教楼上能不能说详细点。

为什么我把脉冲改为负脉冲,伺服电机旋转没有改变方向呢?

谢谢!

网友H(2012-04-25):
那请问一下 三菱PLC FX-2N型号能用 DDVRI 这个指令吗? 为什么我这个软件用不了? 哪位大哥帮忙讲解下。。谢谢的。。

网友I:
FX2N和FX2NC的PLC不能用定位指令!

网友J(2012-10-16):
引用 网友I:
FX2N和FX2NC的PLC不能用定位指令!

drva指令能否多段变速?其中D8145 D8146 D8148在编程中的应用是怎样?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K:
相对运动和(relative motion)和绝对运动(absolute motion):最近我用到了研华的PCI-1240U,就接触了这两种移动方法;它有不动、前进、后退三种情况。具体要自己测试一下,方向完全能够改变的。

网友L(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