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电瓶

楼主(2008-12-06):
在网上查了下,电瓶车的电瓶里面装的是蒸馏水,请问懂行的师傅帮个帮,在此谢过。

网友A:
应该是电瓶液,也可以自己配制,如果是铅酸电瓶。

网友B:
我见书,是硫酸+蒸馏水,

只要有一点杂质都会影响硫酸铅反应的可逆性(充电/放电),直接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我顶起来,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C:
有硫酸5%吧,是稀的。家蒸馏水和铅发生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硫酸5%吧,是稀的。家蒸馏水和铅发生反应。

网友E:
铅酸蓄电池用的电解液是由浓硫酸和纯化水配制而成。根据蓄电池的种类不同,所用浓度也不相同。一般在充电终期密度在1。200----1。300Kg/L之间

楼主: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F:
我见书,是硫酸+蒸馏水,

只要有一点杂质都会影响硫酸铅反应的可逆性(充电/放电),直接影响电池 寿命

一般在充电终期密度在1。200----1。300Kg/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铅酸蓄电池用的电解液是由浓硫酸和纯化水配制而成。根据蓄电池的种类不同,所用浓度也不相同。一般在充电终期密度在1。200----1。300Kg/L之间

学习了

网友H:
出了硫酸外不能有其它任何电解质,否则会大大影响电瓶的寿命

网友I:
我们公司发电机和电动叉车电瓶加的都是屈臣氏蒸溜水, 一直都是这样的 , 也没有加什么其余的东西,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只要有一点杂质都会影响硫酸铅反应的可逆性(充电/放电),直接影响电池 寿命

一般在充电终期密度在1。200----1。30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