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瓶

楼主(2008-12-06):
电瓶里面加矿泉水可以吗?

楼主:
听上班处师傅讲电瓶电不耐用,他告诉我说可能是电瓶里面的蒸馏水用干了。

网友A:
不可以 去药店里买点蒸馏水就可以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楼主:
我顶起来,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应当加蒸馏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去药店里买点蒸馏水就可以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纯净水也行

网友D:
有用但会伤腈动骨的哟!!!!!!!

网友E:
不可以 去药店里买点蒸馏水就可以

网友F:
加蒸馏水后必须用大电流冲电器激一激,一般是加补充液。

网友G:
要加蒸馏水

网友H:
应该是叫电解液吧,,

网友I:
加硫酸电解液体啊!..

网友J:
加电池补充液就可以了。

网友K:
加电池补充液就行了 加电解液会烧坏极板

网友L:
要求是加蒸馏水,但纯净水,冷开水也可用,矿泉水含矿物质不可用,市场上的所谓“补充液”绝大部分是骗人的,还是不用为妙。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谢谢各位了。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M:
加屈臣氏蒸溜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N:
加蒸馏水或者稀释的硫酸吧!

网友O(2009-01-21):
好的纯净水设备带电离的,可以用。矿泉水?不可以。测测PH值吧。。。。。。。

网友P:
应该加电解液,是用蒸馏水配硫酸制成的。

网友Q:
可以啊!

加自来水都行

网友R:
一般加蒸馏水。最好用比重计测一下。好像是要在1.28左右。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加屈臣氏蒸溜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了,

你们公司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