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开发的两个特点探讨

楼主(2008-12-06):
提出以下几个PAC的特点想和各位探讨一下:

1、程序保护的问题;

     开发系统的很怕别人随便上载或者找个<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把你的程序复制过来了,然后再经过少许的二次开发(有些甚至都不需要,直接拿来用了)。由于PAC可以选择不下载源代码的方式。并且可以选择程序编译时与硬件绑定。应该是个好的特点。

     但是与硬件绑定与没有下载源程序的方式给设备维护造成不少的麻烦。应该也是一个负面的。

2、开发成本的问题;

    刚开始开发新产品的时候,成本一般预算宁可大一些,但是也希望开发进度能快一点。所以采用现成的软件开发,可能采用LAD,FBD等。上位机或者人机界面也采用组态软件。但是对于OEM厂商,大量产出时,必然对单套软件成本非常在意。即可以采用高级语言进行二次开发,降低风险和成本。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特点。

    但是在我们普遍对于开发软件采用<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情况下,并且对采用高级语言开发心存稳定性怀疑情况下,应该也是负面的。

网友A:
PAC 关键在于解决(常规PLC不能解决)20%高端的工业应用,并能在可靠性、价格及功能上比PLC有优势(至少不比PLC差),PAC 在硬件配置上不需和DCS/FCS(控制器冗余、通信网络冗余、IO卡件冗余)看齐,否则PAC就是DCS/FCS,PAC在硬件配置上应追求高性价比。

网友B(2009-01-08):
1) 别的厂商不好评论,OPTO的控制程序与硬件绑定的方式,采用的是授权分发的方式,需要配套的密钥。当然,关键还是看,终端用户和集成商之间的协议方式了。 2)高级语言最后还是被编译成底层的芯片指令系统,相对来说,厂商所使用的处理器以及实时系统核的选择,影响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