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8-12-06):
请教各位师兄,我有一台欧姆龙CQMI-CPU11-E系列的PLC想和多台艾默生TD3000系列的变频器组成通讯控制,变频器是RS485接口,请问如何通讯,还需要什么软件或硬件吗?

网友A:
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公用的协议,比如MODBUS协议,而且要把PLC设为主站,向下位机轮询.

网友B:
^_^你想采用什么方式呀?协议宏还是485还是232还是422.

网友C:
MODBUS协议,以及通迅线焊接好

楼主(2009-01-05):
是不是PLC和变频器直接可以通讯啊,那数据线该怎么接,变频器485接口只有两条线,该怎么接

网友D:
1、PLC可以与多台变频通讯。

2、通讯线就两根,变频器接口的SG—接RS485接口的T—,变频器接口的SG+接RS485接口的T+。具体的可参照变频说明书。

网友E:
这个通讯最好选用同一厂家的,做起来方便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讯最好选用同一厂家的,做起来方便些

同意

网友G:
以前我们做过这样的控制系统,是CG的PLC采用PROFIBUS-DP协议和变频器(RS485接口)通讯的.

楼主:
变频器本身就有485接线口,PLC是20针口的数据线,那该怎么接啊?

网友H:
有专用的转接电缆,买个就可以了

网友I:
是能起到多台控制效果的,接法其实很简单。俩个产品是否是一个厂家的,在说明书上也介绍的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2009-02-17):
首先,CQM1-CPU11-E不支持协议宏,不要误导别人

其次,CQM1-CPU11-E不能扩展通信模块,本身也没有232,485口,只有外设口(就是你说的二十针的口,编程用,本身不能做通信用)

最后,如果想和变频器通信,可以加适配器CPM1A-CIF12 (外设口转485)

PS:如果想和多台变频器通信,那把变频器那边485通信的两根线都接到CPM1A-CIF12上,通信时采用轮询的方式即可。

楼主:
请问一下CPM1A-CIF12在哪里可以买到啊,不需要别的什么软件了吧?

网友J(2010-03-30):
omron cqm1-cpu11  PLC是20针口的数据线谁有卖啊?请联系yezhang1981@tom.com

网友K(2025-08-29):
谢谢你的赞,我很高兴能够为你的文章或帖子提供有价值的评论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