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内置TCP传输协议的数传模块

楼主(2008-12-06):
 什么是WiMi-net网络
WiMi-net是“Wireless Micro-network”的缩写。该网络将物理层构建在433M Hz的射频之上,可以获得UHF(Ultra High Frequency:300M Hz至3G Hz)频带低端的穿透力强,抗衰减能力好等电磁特性,这一特性可以较好的应对建筑物和楼群等复杂通讯条件下电磁信号杂化(多路径效应)的挑战;在MAC(Media Access Control)层采用了公平对等的竞争接入方案,对分布式数据采集和多点并发请求提供了链路控制;在传输层实现了高缓冲的TCP传输控制协议,在保证了用户数据的正确可靠之外还提供了无线网络的高吞吐率;在最顶层通过二进制流格式的主机接口和用户的应用层进行无缝连接,完整地提供了一个主从架构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给人们对于无线传输在数据高可靠性领域的应用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 高吞吐率和高覆盖率的网络
一般而言,无线通讯要获得高数据吞吐率,就需要采用较高的载波频率和数据带宽;然而高频信号的穿透能力和抗衰减能力都低于低频带和低数据带宽信号,信号的传输距离将会缩短,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网络的覆盖半径。通常情况下,2.4G Hz无线网络(比如ZigBee)采用250K Hz或者更高的数据带宽来获得高的网络吞吐率;多数433M Hz无线透明传输模块采用了9.6 / 4.8 / 2.4 / 1.2 KHz的数据带宽来获得更大的网络覆盖面积,数据带宽和网络覆盖半径始终是一对矛盾。WiMi-net无线网络运行于38.4KHz的数据调制带宽,在链路层采取较小的定长报文,在传输层运用子包聚合,报文缓冲,批量确认等机制,在保证了高网络覆盖的同时还获得了高的数据吞吐率,对高实时性的数据业务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 高数据保真和高扩展性网络
对于一个无线网络而言,可扩展性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为了组建一个较大规模的无线网络,典型的解决方案是接力传输。在接力传输中,每一个中间节点都可以对报文进行转发,由于无线本身易受干扰等原因,在多次转发的过程中报文容易丢失,增加了数据破缺的概率,同时由于无线网络采用了智能路由和多点接力的方式,发送端对于传输延时的估算是较为困难的,这样就难于实现一个快速的重传机制来保证数据可靠性。WiMi-net采用了增加基站的方案对于网络进行扩展。每一个基站工作于不同的无线频点,彼此之间独立运行,互不干扰,将多个高覆盖和高保真的星型子网通过以太网等有线方式连接到数据中心,实现无线网络的灵活扩展。

 低功耗和高用户容量的网络
WiMi-net无线网络为了获得短的网络接入延时,对子节点进行了小的群组划分,在MAC层实现了可竞争的和不可竞争两种时隙,保证在高用户容量的情况下将竞争失效的概率减到最小,为多用户的并发请求提供了平等,快速的接入机制。
针对移动计算网络,WiMi-net无线模块通过接收主机接口的DTR/DSR控制,实时对无线模块进行休眠和唤醒,降低通讯模块的功率消耗。在休眠模式下无线射频被关闭,协议栈处理器运行在10KHz,工作电流被限制在1mA以下,在注重电池续航时间的手持设备中有更好表现。

 易于部署,维护简单的网络
WiMi-net无线网络的基站和子节点都可以自动加载其配置参数,而对于网络分布和通讯对象等状态信息则是受协议驱动的。其自动配置和自动学习能力把人们从专业的网络维护中解脱出来,停止基站则关闭无线网络,基站上电则恢复无线网络;对于无线网络的变更,扩容,部署和运行维护也要求很低。

公司网址:http://www.wiminet.com
公司名称:微网高通(北京)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11821802
座机:010-58070785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古园1区9号院3号楼1207
联系人:丁先生

网友A: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汪先生 01082533738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网友B(2009-03-16):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16469.shtml

大家上天涯去看吧,东土公司搞资本运作,将名声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