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的pid

楼主(2008-12-06):
施耐德PLC Premium的pid控制怎么实现啊?那位高手普是否可以给一个列子啊?小弟初次接触施耐德PLC。

网友A:
写个标准格式,然后对你需要的设置进行赋值。

网友B:
那里边PID1好象没有死区 不知道怎么搞   别的也就是 手自动  设定值  实际值 然后让P和I长通,估计你也用不到D ,然后两个一个最大范围一个最小范围,最后是手动输入模拟量值了 然后再给一个模拟输出比如MW的  这个点出去转成整型 也就是直接对应你模拟量输出那个点  再乘于40.96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编程软件用的是PL7还是UNITY,PL7的PID实在是太一般了,可以参照施耐德公司的应用文集(施耐德网站上可以下载)自己编写,如果是UNITY,建议使用自整定PID,可以参考施耐德网站的库文件说明.

网友D(2009-01-08):
施耐德的PREMIUM提供了好几个PID的工具,你在库里面查找PI*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E(2009-03-17):
建议还是自己试. 毕竟别人也是试出来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