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小弟求助abb变频器ACS800几个问题,不好意思。

楼主(2008-12-06):
acs800变频器下端不接电机,V+,V-接制动电阻到电阻箱,但是输入电机参数,用I/0给定多段速。请问可以吗?还是压根不能实现输出?

比如报告电机故障等等?

如果可以,那么我比如开始给定电机500速度,变频器下端电流是很大还是没有?我认为是高电压无电流,对不对?

如果我开始给定500然后给定0,减速时间很短,会不会影响到制动电阻?

实际情况是

因为机械缘故,不能脱开电机联轴节给电机做自学习,同时电机又不能运行,因为减速器后面部分都干涉。

所以我想问我能不能断开变频器和电机的接线,输入电机参数后,直接用工厂宏,设定几个速度,然后先试试看无电机运行?

另外我现制动电阻有接线,会有问题吗?

我如果设置后好用,可以不在做id辨识吗?直接等减速器正常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这个场合对速度要求不是很精确。我记得安川变频器是可以不接电机给定输出频率的。

 本人不是专业人员,问题让大家见笑,不好意思。

楼主:
直接断开电机接线给定速度是可以实现吗?电流会不会多大,减速的时候会不会对制动电阻产生影响?

网友A:
能再说清楚点吗?或许能帮你。

楼主:
因为设备不能动,电机又不能脱开做自学习,所以我想问

就是如果变频器不接电机,只输入电机参数,不做id辨识,我用I/o控制,能够模拟实现速度给定吗?模拟从高速到低速的时候制动电阻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可以,我到时候就直接接电机了,能够运行吗? 运行环境对电机速度要求不高,要求启动时候大力矩。

网友A:
可以不做自学习,但此时输入的电机参数要尽可能准确。记得这在爱默生3300说明书里有类似介绍。制动电阻如果是按照变频器说明书配置的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之前我记得好像dcs系列说明书好像有提及,但是我现在这本说明书acs就没有说了。

另外说想问问楼上dcss兄弟,你就说不做自学习,但是可以模拟给定吗,你能够详细点吗?谢谢大哥,我没有明白。

我比如下端不接线,开始给定500的速度,然后给定80的速度,电流会不一样还是为0? 我认为电流是0,电压会很高,会不会对变频器有损坏,

如果电流没有,那么从500速度到80速度转换的很快,制动电阻也没有问题。如果电流有很大,会有问题吧。 谢谢

网友B:
acs800变频器下端不接电机,V+,V-接制动电阻到电阻箱,但是输入电机参数,用I/0给定多段速。请问可以吗?还是压根不能实现输出?

比如报告电机故障等等? -----变频器启用SCALE模式,不接负载而启动变频的话,不会报故障

如果可以,那么我比如开始给定电机500速度,变频器下端电流是很大还是没有?我认为是高电压无电流,对不对? ---不接负载哪来的电流?

如果我开始给定500然后给定0,减速时间很短,会不会影响到制动电阻? ----不会

实际情况是

因为机械缘故,不能脱开电机联轴节给电机做自学习,同时电机又不能运行,因为减速器后面部分都干涉。

所以我想问我能不能断开变频器和电机的接线,输入电机参数后,直接用工厂宏,设定几个速度,然后先试试看无电机运行?

另外我现制动电阻有接线,会有问题吗?----不会

我如果设置后好用,可以不在做id辨识吗?直接等减速器正常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如果选用DTC,必须作电机辨识

楼主:
谢谢楼上,差不多知道啥意思了。

楼主:
就是99.04设置为标量,可以跳过自学习。给定不能够是rpm是hz。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