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容一个三相电机的试验

楼主(2008-12-06):
我用三个电容250uf分别与一个370W的三相电机U,V,W相,相串联在接入380V电源电路,电机正常旋转,我想问各位大侠象这种接法电机是否可以带负载正常工作?是否能节电?电容是否会因负载电流增大而烧毁?

网友A:
你的搞法就是就地无功补偿,容量要计算合适,没什么影响

网友B:
电容相串联在接入380V电源电路,此接法则属于串联电压谐振,电机得到的相电压将高于220V(Y接法),你的电机耐压程度?

正常作为无功补偿的接线方式是并联,并联时属于电流谐振,此时(电机)电压仍然是380V。

网友C:
容量合适没有影响只会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