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发热严重怎么理解?

楼主(2008-12-06):
变频电机发热严重怎么理解?有一变频电机,没有接在变频器上,而是直接通过两个接触器控制变频电极的正反转的,接触器是接在380/3P上的,可是运行不到两圈,开关就跳闸,并电极发热严重,这怎么理解?但是把此电机放在变频器控制就很好!

网友A:
手先变频电机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再有 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不知还有无其他的可能竟请其他同事讲一下吧

网友B: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设计上有些不同,还是换成普通电机把

网友C: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设计上有些不同,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铁心截面要大,线圈匝数要多,线径要大,绝缘要高,专门的冷却风扇电机

网友D:
imc ruv FAN motor.

网友E:
变频电机要加专用的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