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解决方案

楼主(2008-12-06):
功率控制
单片机输出占空比不同的PWM信号,所形成的负荷电流的大小是不同的。根据所设档位的功率大小
和市电电压值,控制输出合适的PWM占空比,使功率P=V×I不变,以达到功率的自动控制。这样就
使输出功率不受市电电压波动的影响。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若干个不同功率档。
温度控制
在锅底设置了温度传感器,可实现对温度的自动控制。控制方式可由生产厂家选择上、下限控制
或模糊控制。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若干个不同温度档。
定时
定时时间可由用户自由设定,定时时间到后自动关机。
无锅检测
可自动侦测炉台上有无锅,无锅时,禁止输出IGBT驱动脉冲。
报警
A、市电电压过压、欠压报警
B、IGBT温度过高、传感器断路报警
C、锅底温度过高、传感器断路报警
D、负荷电流过大报警
E、风扇运转不正常报警(有异物进入卡住、线圈匝间短路、断路)
测试工作方式
为方便进行生产调试,提供测试工作方式,取消无锅检测及报警功能。

网友A(2012-04-23):
这个咋跑这坛里了,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吧,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