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星三角运行?

楼主(2008-12-06):
电机的星三角运行?星型接法的电机一般都是接三相220V 的电源,还是三相380V ,三角型的啦?

网友A:
首先,星三角的电机都是角接的容量较大电机,一般是20KW以上的.只是启动的几十秒中为星接,启动结束变为角接,目的是为了降低启动时的每相绕组的电压.具体讲,启动时(星接)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220V ,运行时(角接)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380V.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从电源来的都是380V三相电,不会是三相220V   .<电机及电力拖动>书上有详细解释,楼主不妨看看

网友B:
星起动角运行只是降低起动电流,对于线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C(2009-06-05):
跟汽车挂档一样的道理,星时线圈有六个磁场,但扭矩小,相当于汽车低档位,提速用的,

三角时只有三个磁场,但扭矩很大,相当与汽车的高档位,是当具备一定速度时,用来持续高速用的,

不管是星还是三角,都是380,

不管低档高档,都是一个引擎在带,

呵,

顺便说,大电机,没有用降压的话,启动时比较麻烦的,

也可以用软启动,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