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12-06):
CT公司SP通用变频器,西门子802c数控系统,控制的龙门铣Z轴(上下)。可以手动,也可以用数控控制。前段时间z轴编码器坏了,改成开环控制,现在买了一个相同的编码器换上,再改成闭环控制,动作很慢,不能回参考点(数控系统显示z轴编码器硬件故障),导致数控不能用。而改成开环能够手动控制。请问一下是编码器不对还是线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我认为问题还应该在编码器上,当然也包括编码器的线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是要进行磁极位置初始化的

网友C:
都全闭环了,还和电机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线吧,不能会参考点可能回零脉冲找不到了.

线的可能行大些

最好先换下线.这个最能确定是不是线的毛病

网友D:
要对电机转子相对于编码器的位置进行初始化,电机上应该有标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等改机床的来处理。到时发帖

楼主(2009-06-01):
不好意思各位,该问题确实是1楼说的那样,把线接错了,改好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