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台达屏、EH编程器、编码器控制六台电机要求同步

楼主(2008-12-06):
请问变频器、台达屏、EH编程器、编码器都用台达要控制六台电机要求同步,同时要求位置控制,过程中到一定位置有四个电机要停止,另二个电机到另一位置停止。多谢!

网友A(2009-08-07):
六台变频器用EH做脉冲控制肯定是不行的。你只能用通信控制,把同步数据运算好后用通信方式发到变频器,波特率做到38400以上的速率上,这样控制精度和误差率最高,不过编码器位置反遗方面的运算步数就真的多喽!要做到定位很高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变频器很难做倒马上停止,如果用运算的方式提前减速又变得数据很繁杂。

网友B:
有一种编码器叫Canopen编码器,它可以同时输出位置值与速度值的高速通讯信号;有一种同步控制器叫PFC,它带有Canopen接口,可以同时作速度同步、位置同步、定位控制,并输出Modbus信号(或4--20mA)给变频控制调速、停止定位。

6台同步,并要定位,想想速度响应及如何抗干扰而保证精确定位吧,这个,恐怕只有高速Canopen能做好。

上海精浦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