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台达屏、EH编程器、编码器都用台达要控制六台电机要求同步

楼主(2008-12-06):
请问变频器、EH编程器、编码器都用台达要控制三台电机要求同步,同时要求位置控制,过程中到一定位置有二个电机要停止,另一个电机到另一位置停止。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你的同步要求是多少?太高的话不建议用变频器做!!推荐伺服!控制是很好做的!!

网友B:
2楼的 中达的?交个朋友

楼主:
电机采用减速机,输出转速12r/min ,电机是960r/min ,三台电机减速机输出丝杆,前进中同步要求在1mm以内,如何做最好?非常感谢!changlongda@live.cn

网友A:
输出转速的一转丝杠的移动量是多少?这个参数很关键!同步时距离是否相同?速度是否有要求?

回三楼:本人不是中达的!!交朋友欢迎!

楼主:
移动量是650mm,同步时就是要求丝杆出去的距离相同,速度没有要求,三个丝杆出去到250mm距离后,二个电机停止,一个电机继续走400mm就停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