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5KW深井泵为什么用18.5KW的ABB变频启动不了?

楼主(2008-12-06):
1.降压启动可以正常工作.

2.我在旁边看着调试人员.调了几个小时就是电流上不去.最后人家说要换大一点变频器?

感谢各位专家能给个建议.我本人不懂对这个是外行谢谢.

3.我好像记得是ACS510,人家调试人员说好像启动电流超过变频器保护电流58A,我们地热井深井泵下深80M,泵距控制柜30M.

网友A:
变频器要用水泵专用型。

网友B:
怎么控制呀是直接启动还是模拟控制呀

网友C:
首先看应用宏选错没有,再仔细校对设定参数,不过ABB的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是ACS510这个型号,别用错了啊

网友D:
设定有问题,详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E:
并非必须采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普通变频器也一样。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仅仅不过是价格便宜点,专用(PID)功能强一点,如果就过载能力来看,反而不如普通变频强。

楼主:
我好像记得是ACS510,人家调试人员说好像启动电流超过变频器保护电流58A,我们地热泵下深80M,泵距控制柜30M.

网友F:
如果你的深井泵是使直接再水里,电流就很大了。

网友G:
哪的?近点可以联系我。

网友H:
深井泵就是电流大,你可以把加速时间设长一点,如果不行,可以考虑把电机线缆加大,再不行就把启动方式改为提供大的启动转据的

网友I:
哪的?如果在华东可以联系我。pycathiu@hotmail.com

网友J:
把请启动方式改为转矩提升启动,再把2605改为线性。

网友K:
变频出线太长了吧,有没有加电抗器,

网友L(2009-02-13):
你这个问题太繁杂,因为你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M: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怎么不见楼主说明最后的结果。

网友N:
变频出线太长了吧,有没有加电抗器。

网友O:
呵呵

有个办法

首先看泵安没安逆止阀

要是安转了

你可以先直接用工频启动一次到有水出来

以后再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P(2009-03-26):
我觉得你可以选用软启控制。

网友Q:
提高启动频率,不行就换品牌,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客户换了个牌子用可以了

网友R:
水泵电流大

增大变频器

网友S:
16楼兄弟的办法有没有在实际工程现场使用过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