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网出现"晃电"时,如何保护重要电机?

楼主(2008-12-06):
“晃电”——电网因雷击、对地短路、发电厂故障及其他外部、内部原因造成电网短时间故障、电网电压短时大幅度波动、甚至短时断电数秒种的现象。
 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晃电”引起交流接触器释放,电机停转、进而造成工艺连锁,连续生产过程被迫中断。轻者大量物料放空、报废、重者造成设备损坏,甚至引起爆炸、火灾等事故,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网友A:
很多种

1、更换接触器延时功能;

2、综合检测保护仪,很多厂家有,百度搜。

3、将重要接触器线圈电源单独用UPS供电。

楼主:
在现场,发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接触器,有的跳了,有的没有

网友B:
接触器的释放时间,或者说速度,有很大的离散性,所以,时间很短的晃电,会出现有的接触器释放,有的不释放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最经济的办法,就是给接触器加装抗晃电电路

网友C:
抗晃电电路?从没有接触过

烦请楼上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抗晃电电路?从没有接触过

烦请楼上指导下…………

==================================================================

对于普通的接触器,可以加断电吸合的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在主线路断电后的一定时间(例如0.5秒)吸合,然后释放,这样如果线路恢复供电,接触器就会保持吸合,如果断电时间超过约定时间,接触器就会保持分断状态.

另一种方法是加装半波整流的大容量电容,如果线路断电,电容通过接触器的线圈放电,保持接触器的吸合状态,放电完毕后接触器释放.如果电容没有放电完毕以前线路恢复供电,则接触器保持吸合状态.

这样,接触器就能够避开晃电

网友C:
晃电也是电能质量问题的一种吧,不知道晃电和电压波动、闪变的关系

具体偶还得研究一下,谢谢lbssqh 兄赐教

楼主:
期待找个经济实用的办法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可以加断电延时保护电路

网友B:
对:cgy918 关于

期待找个经济实用的办法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内容的回复:我给你发了短信

网友E:
可以买一台上海普京电器生产的永磁式防晃电可延时交流接触器,具体内容见公司网址,www.pujing888.com

可定做防晃电延时时间0.3-任意时间,

网友F:
我们单位就是将重要设备的接触器线圈电源单独用UPS供电

网友G:
晃电严重时,我们的重要电机一般都是跳了的,轻微晃电的,我们的大型重要电机都是双电机,一台跳了,另一台立即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