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NR热电偶与S7-300模拟量处理值溢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06):
WNR系列的热电偶与6ES7-331-7KF02-0AB0进行模拟量处理时。为什么处理结果时常的溢出呢?当我把热电偶换了之后。短时间内不在溢出;但过不了两天。热电偶测的温度值又溢出了。是不是冷端补偿有什么问题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查查热电偶补偿导线线路

网友B:
应该是WRN系列吧,是不是温度太高呀K型热偶测温范围不够呀,换成S型或B型试一下吧,再有看一下6ES7-331-7KF02-0AB0在断偶和

短路情况下是显示溢出还是显示最低呀

网友C(2009-08-31):
看看用的导线是不是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