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刹车电阻

楼主(2008-12-06):
各位大哥,关于变频器如果没有刹车电阻那二个端子是短接还是空着不接

楼主:
那位仁兄知道的说一下啊

网友A:
说明书有详细说明的啊,这还用问吗???

网友B:
不接制动电阻时,那两个端子空着,什么都不要接

楼主:
我看变频器上本来就短接的 我没有取下来 最好试车OK  哎 我可不管了 还好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