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联锁是指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还是指触点联锁与按钮联锁?

楼主(2008-12-06):
双重联锁是指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还是指触点联锁与按钮联锁?

网友A:
凭感觉双重联锁可能是指:    机械联锁与 非机械的其它联锁

网友B:
我觉得是辅助触电,和按钮连锁

网友C:
电机正反转双重联锁是指接触器辅助触点和按钮双重联琐

网友D:
双重联锁就是按钮和辅助触点联锁的意思,有机械联锁的也包括机械触点。

网友E:
同意4楼观点

网友F:
同意三楼的观点!!!

网友G:
应该是辅助触点按钮开关联

网友H:
双重联锁就是按钮联锁和接触器辅助触点联锁。

网友I:
楼主的提问是双重联锁的话,答案就是按钮联锁和接触器辅助触点联锁控制的电机正反转。

网友J:
一般当然是指 触点联锁与按钮联锁 就是两个联锁

网友K:
还没有说清楚 呀   他没有把问题说好

网友L:
双重联锁是指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

网友M:
双重连锁 是接触器互锁和按钮互锁

网友N:
双重联锁是指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电机正反转双重联锁是指接触器辅助触点和按钮双重联琐

楼主:
辅导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是:

“双重联锁是指电气联锁与机械联锁,并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