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11单相变频器输出线电压能达到380V吗???

楼主(2008-12-06):
用ATV11单相变频器控制额定电压为380V的异步电机(角形连接),电机能达到额定电压吗???

网友A:
220乘1.414乘0.95=296

楼主:
照dakong这么说,意思就是电机不可能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B:
可以啊,没有问题的。一般单相变频输出都有是三相的

网友C:
可以的,单相变频器小电机就用这种。380V的输出。

网友D:
一般单相变频输出都有是三相220

网友E:
220单相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伏,可以直接拖动三相电机,负载如果是风机类,转速还可以接近额定转速,但是重载就不行了,难达到额定转速。以上钧指调到最大转速。我在实际操作中得到的经验。希望大家以后讲的多是实际得到的经验

网友F:
不能达到,但是可以运行的,带负载能力降低。

楼主:
OK,lpl53的意思就是单相变频器的输出线电压就是220V???

网友G:
如果电机是380星接的可改成角接的,这样就可以带起来了.

网友H: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去验证,接好电机与变频器,上电,设定频率50赫兹,运行,用万用表测量线电压就行,结果一幕了然。

网友A:
单相交流电的最大值是300伏左右的,所以除非是具有升压功能的变频器才能正常驱动额定电压380伏的电机

网友I:
单相变频器输出的都是3相220

网友J:
变频器无升压功能,达不到额定电压的.

网友K:
单相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最大220x1.414=311v,无法达到电机额定电压。

网友L:
不能...................别这么用.

网友M:
变频器除了110V的输出是220V外,其它是没有升压功能的;

输入AC220V,输出是不可能有380V,需要加变压器;

楼主:
但是变频器的参数uns(铭牌给出的电机电压)的范围是100V至500V啊,意思不是只要电机额定电压在100V至500V内的都能用吗???怎么解释啊???

网友N:
但是变频器的参数uns(铭牌给出的电机电压)的范围是100V至500V啊。这个是380V的变频器吧,380V的变频器后面可以接3相220的电机

网友O:
ATV11的参数UNS 范围不可能是100--500V的,变频器本身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P(2009-01-13):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这个想想就知道的拉

网友Q:
单相220V变频器(1.5KW)测得输出是相间电压是380V, 用它接1.1KW的电机(角型,220V)功率达不到额定值,这是怎么回事。哪位DX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Q:
补充,测得线电流是3.2A,电机铭牌上额定电流:4.2/2.34A,额定电压:220V/380V

网友R:
我认为在实际生产中单相变频器不能控制额定电压为380V的异步电机,做实验吗,拿来用用可能也可以用的了,额定速度肯定是达不到的

网友S(2009-02-23):
按楼主情况,ATV11变频器单相入220V输出最高三相220V,可以用来带三相380V电机,但为了保证压频比,在设置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时要调整,例如额定电压设置为220V时,额定频率应设置为29Hz(如果设错50Hz损失起动转矩)。此外,如果电机为普通电机,三相星接为380V50Hz,则可以改成角形接法,电压设为220V,频率为50Hz。但不论上述哪种情况均远远达不到电机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