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见了一个二相电机!

楼主(2008-12-06):
今天见一个风扇,不过它是二相电,380伏,请问大家见过这种电机吗!这种电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估计是罩极式的单相电机

网友B:
这世上那有二相电啊,不是单相就是三相啊!          到   时谁发明了记得通知下

网友C:
是不是电焊机上用的?????????????

网友D:
电焊机吧,风扇也有的。

网友E:
风扇没见过,不过焊机就有两相电的,380V。

网友F:
像这种电机其实也很多的,比如有些万能断路器上用的就是380v两相输入的。

网友G:
什么时候有两相的概念 ???

网友H:
应该是 和单相的 原理一样吧          因为我把电钻用两相200伏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I:
多学习,分析知识,为什么可笑那

我也见过的,我们电气柜上有,西门子工程北京工厂装配的

网友J:
有单相和三相,怎能没有两相?所谓的单相是指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使用一根相线和零线(220v)供电的电机(器),就是我们所称的单相电机(器);使用三根相线(380v)供电的电机(器)称三相电机(器)。一些特殊的电机(器)也有使用两根相线(380)供电,例如电焊机就是使用两根相线供电,这就是两相电器,由于使用两相的电机使用场合不多,日常工作接触较少。这类电机只不过供电电压不同,并没有其他特殊之处。

网友K:
单相电容式电机其实就是两相电机,

网友L:
两相电机上有电容吗?若有,和单相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M:
那不叫两相电机,多少相不是针对电源说的,是针对负载说的。楼主说的这种电机只不过是380V供电的单相电机.

网友N:
你们说的电机 我看到的多的是

我在钢铁企业见多了

网友O:
两相电机 难道电机中有两组绕组

网友P:
我见过一个散热风扇,二相电,380伏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多学习,分析知识,为什么可笑那我也见过的,我们电气柜上有,西门子工程北京工厂装配用。

引用  wwrtffif :两相电机 难道电机中有两组绕组



首先,东方不敢笑!这是很严肃的学术问题啦!该电机中大概真有两组绕组!里面通的是不同相位的两个交流电,不过相位差不是120度而是大约90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叫它两相电机也没错!但是它这个两相电不是由电源提供的,而是由电容等器件裂相分出来的!

XW:那么电源是不是两相呢?

电源是两根相线之间的380V线电压,你要用示波器一看,怎么样呢?它不就是“一个”380V的交流电压嘛!你说是几相电?

XW:只有一个电压、一个相位,它就是一个单相电!

是的!所以这样的电机不宜称为“两相电机”,否则,不少单相电机也会提意见说你们办事不公:我们电机内部也有两组绕组,也有移相电容,两组绕组也是通的相差90度的两个交流电!所以我们也是两相电机!

下回liuhongshan 先生很严肃的向朋友介绍:我家的电风扇是两相电机!朋友指定不会明白,等你解释清楚,你看你那些朋友会不会笑的像醉八仙一样:那我家也是!你家也是!咱们全部都是两相电机!那是不是没有单相电机啦?我的妈呀!哈哈哈哈!你......你.........太有才啦!

网友R:
什么时候有两相的概念

网友S:
我最烦那些不懂装懂的人拿着单相三孔插头一个劲的叫三相电!

网友T:
楼上说的那种人没见过

网友U:
380V供电的很多,接触器线圈不是有很多380V的吗,所以这个问题不复杂

网友V:
最多叫380V工作电源的单相风机,不能叫两相电机。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最多叫380V工作电源的单相风机,不能叫两相电机。

网友X:
  电焊机后面的冷却风扇就是380V的

网友C:
万能断路器上的储能电机是俩相的

网友Y:
相位差不是120度而是大约90度!

网友Z:
有啊,焊机风扇就是 了,但是我是叫单相380的

网友AA:
三相变频器冷却风扇是否三百八十伏的?

网友AB:
其实,如果把两相电之中的一根线假设是单相电中的零线,用示波器看另一相的波形,我想和单相波形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C:
风机有用的,我们用的风机都是2相380V的。

网友AD:
氩弧焊电机上的风扇好像是这种的。

网友AE:
和我们说的单相电机,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压高了点。

网友AF:
       电焊机上用的

网友AG:
还没见过,请楼主贴出来让大家见识下吧。

笨`D?珂嗳

网友:
见到过2相电焊机,    请楼主贴出来让大家见识下吧

网友AH:
道理极为简单:

首先,三相四线制电路中,连接任何两线,都能形成有效的回路,即任意两相都可提供有效的动力。

其次,在主要使用三相电的场合,部分辅助设备,设置为两相,电路更为简单或者方便。如,不设零线的电气设备(但是会有地线的,最近接地)照明、冷却,不是更为方便吗?

网友AI:
我也只见过电焊机,别的没有见过

网友AJ:
380单相电机,应该这么叫吧。

网友AK:
引用 网友M:
那不叫两相电机,多少相不是针对电源说的,是针对负载说的。楼主说的这种电机只不过是380V供电的单相电机.

赞同!

网友AL:
想一想步进电机是怎么样工作的不就明白了吗?它也相当于两相电机啊。

网友AM:
大家回去看看<电机学>这本书就明白了,这个问题还问?

网友AN:
请问一下你见到的两相风扇转了吗?

网友AN:
风扇上有没有电容啊?  有可能是 单相电容式电机啊!

网友AO:
其实也是单相电机,它只是电源电压不同吧了,单相有不用电容就是电压不一样,其实“二相”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AP:
引用 网友J:
有单相和三相,怎能没有两相?所谓的单相是指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使用一根相线和零线(220v)供电的电机(器),就是我们所称的单相电机(器);使用三根相线(380v)供电的电机(器)称三相电机(器)。一些特殊的电机(器)也有使用两根相线(380)供电,例如电焊机就是使用两根相线供电,这就是两相电器,由于使用两相的电机使用场合不多,日常工作接触较少。这类电机只不过供电电压不同,并没有其他特殊之处。

网友AQ:
同意16的说法,我厂就有2相380V的轴流风机。

网友AR:
          还没见过

网友Q:
引用 网友AQ:
同意16的说法,我厂就有2相380V的轴流风机。

引用 网友M:
那不叫两相电机,多少相不是针对电源说的,是针对负载说的。楼主说的这种电机只不过是380V供电的单相电机.

baifan同意16的说法“有2相380V的轴流风机”,而双片机 16说“只不过是380V供电的单相电机”。不知同意的是什么?

网友AS:
裂相单相电机

网友AT:
我有一个问题:三相电机两相接火线,一相接零线,有什么结果?(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AU:
我没见过但也不决得奇,只要合乎定律

网友AV:
两相的波形一叠加不就是单相电嘛!无语

网友AW:
电容是用来切相的,所以是两相电机咯!

网友AX:
带电测试一下就知到了

网友AY:
敢问各位:220是单相(一根相线),三相380(三根相线),那么二根相线的380v的电源是几相呢?值得探讨

网友AZ:
学习了,高手云集啊

网友BA(2009-01-21):
特殊制造380V电机。。。。。。

网友BB:
我想还是要归位单相电机的,它输入的是380v的线电压,里面应该还要有个电容的吧

网友BC:
没有见过的东西大把!

有什么奇怪的

只是他的耐压值是380V的

网友BD:
虽然是二相,原理是单相一样的,只是电压高了些。

网友BE:
xuxiaofeng612 2楼 回复时间:2008-12-6 21:37:04 这世上那有二相电啊,不是单相就是三相啊! 到 时谁发明了记得通知下

少见多怪的言论

网友BF:
记得格立特一款变频器散热风扇就是单相380V的

网友BG:
是380V供电的单相电机.

网友BH(2013-06-13):
用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不需要电容,倒转只能把电机拆了,把定子翻过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