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没会的吗?

楼主(2008-12-06):
在三相预付费电能表中报警显示逆相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解决?有那位大侠说一下

网友A:
A.B.C.三相序接错

网友B:
确实没人会,你可以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人会,你可以走了!!!!!

网友D:
不知道,没见过

网友E:
你把三相电的相序任意调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F:
调整一下那个相序就好了

网友G:
5楼说得对,将任意两相进行一下交换,就可以了。

道理很简单,与三相电机的转向一样,电表的计量原理也是如此啊。

网友H:
应该是相序问题,将任意两相进行一下交换试一下,正常了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I:
互感器有一只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