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SQL安装问题

楼主(2008-12-06):
我安装了SQL2000,可安装WINCC时提示我没有安装SQL2000,请问各位大侠我该怎么解决。我是XP的系统。

网友A:
是否版本不对。。。。

网友B:
要用专用的SQL2000 不是随便一个SQL2000就可以的

网友C:
得安装SQL2000 for wincc6.0 而且版本要与你的wincc相符合.

网友D:
是专用SQL2000 for winc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