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现象

楼主(2008-12-06):
触摸屏为什么在使用中会出现多次的黑屏现象,和环境温度有关系吗?

网友A:
你所说的是什么型号机型?有的机型设置有省电功能,几分钟不操作就关掉背光了。或者液晶不良会出现时不时黑屏,背光电路出问题也会黑屏。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通讯`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13570405252 020-62817718

网友B(2009-04-08):
触摸屏时不时花屏`白屏`最后又黑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C:
黑屏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最简单 灯管坏 二是电源部分问题 三是高压板坏(又叫逆变器)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D(2010-07-12):
有对切纸机控制电路熟悉的否,我厂的一台上海申威达的刀出现了点问题,五寸的液晶显示屏老是黑屏,请教各位大侠能否指教小弟进行解决。